旋转编码器的故障怎么判断

楼主(2010-11-11):
旋转编码器的故障怎么判断,要简单点的,什么原理,一直都很模糊,有哪位师傅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看驱动器报警信息
实践

网友B:
有时驱动器也不报警的。我曾经遇到过。后来换掉编码器就好了。我把坏的编码器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的小轴承不好了。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就行。

网友D:
有的故障比较明显,我碰到过轴承坏,还有中间的塑料联轴器断,设备故障现象就是发抖,运行速度不均匀

网友E:
测转一圈输出脉冲数量。

网友F:
楼上说的检测输出脉冲数量,可能一般公司没有这个设备,用代用法吧,坏的退给供货商

网友G:
1..在编码器的的测量轴上做个标记,慢慢旋转一圈,看对应的长度
2..看PLC的输入端子所接的AB相,如果编码器正常的,旋转编码器,这两个输入端子对应IO指示灯应该交替闪烁,如果有灯不亮,就是对应的那一相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