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我选的电机是400W,380V的,那这个接触器应该选什么型号的,还有,图里3级接触器电流,4级接触器这些是什么概念
还有,交流线圈直流线圈是说,假如我选BD的话就是24V驱动这个接触器吗?
欢迎大虾解答,小虾讨论

楼主:
是Dc24V驱动这个意思,按一个千瓦2个安培来算的话,这个电流是0.8A

网友A:
LC1D09BD
我算出来电流是0.8A,然后就选数值最近的一个,你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B:
这个是控制线圈的电压,跟电机无关

网友A:
LC1------TeSys系列单个接触器
D09-----电流规格9A(95以下自带INO+INC,95以上不带辅助接点)
Bd-------线圈电压代号,Bd表示dc24
好像最小的有06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C1------TeSys系列单个接触器
D09-----电流规格9A(95以下自带INO+INC,95以上不带辅助接点)
Bd-------线圈电压代号,Bd表示dc24
好像最小的有06的

五楼正解

网友D:
选择交/直流接触器的依据是:
1)根据驱动负载的大小选择主触点容量。
2)根据控制电压的等级选择线圈电压。
3)根据控制的方式选择辅助触点的数量。
400W;380V确认是三相还是单相。根据负载的极数多少选择接触器的极数及容量的大小。
假如我选BD的话就是24V驱动这个接触器吗?是的。这样你需要一个交流24V电压等级的电源。
是的可以这样选择。
电流是指主触点的额定电流值,与你的驱动功率(线圈)几乎没有多大的关联。当然随着接触器主触点电流的增加,驱动功率会有所增加的。
我算出来电流是0.8A,那就选最接近0.8A的9A是不,然后确定型号为LC1-D09BD,是这样的吗,电流相差这么多,接触器带的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