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倒数

楼主(2010-11-11):
请问在触摸屏上怎样实现定时器的时间倒数呢?比如说设置为30秒,计时开始时从30倒数为0。

网友A:
此时,D0显示的就是倒计时值。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1042-keyword-%B5%B9%BC%C6%CA%B1.html
本帖1楼内容。
你是怎么把图写上来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
截一个图就可以了.
怎么截图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A:
截图方法1:使用QQ带的截图工具、打开并登录QQ或TM,按下ctrl+alt+A快捷键,出现彩色鼠标箭头,移动到你想开始的位置,按下并拖动左键(选中你需要的图)至你需要的位置,然后放开左键,在选框附近出现一个菜单图标条,点击上面的保存按钮选择保存位置保存即可。
方法2:使用傲游浏览器带的截图工具、打开傲游点击工具选项→屏幕截图→区域截图,剩下的就看弹出的截图选项吧。
方法3:使用截图软件:软件自己百度或谷歌一下吧!

网友C:
LD M8012
DECP D100

网友D:
方法很多,看你乍用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