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单的电控要注意了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11-11):
进这公司时有一巴基斯坦的设备电气基本完工了,国内代表来参看发现了问题,原来巴基斯坦的电压为3相415V,而安装的电机是380V,老板问我怎么办,我查找相关资料后向上反映,带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就不更换了,不带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换为400-440V电压的,其他的控制元件在220-240v之间也就不需要换了,目前正在按此换了,我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到时候出问题就不好交差了,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各位认为呢?

网友A:
都不用换吧,我们现在的380发也有400V呀.对不对.400到415差不了多少呀.只听说过日本是110V的还没有听过有的国家电压是415V的呢.有的电机不是380和220都可以用么.

网友B:
如果系统功率不大就加个变压器吧 如果大就只能是换了 控制系统最好是自已加个小变压器 不一定是零线的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电压也是有范围的,要注意了,我就遇到过,我们出口到印度的设备也是这样的,电源电压为3相440v

网友D:
建议加个变压器,,省事也保险

网友E:
一个概念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80V,其实在实际配电变压器输出端的电压输出值在400V正负5%之间的电压调整率。由于电压的实际波动可能会到达420V(特别是晚上),一般车间使用电机基本是在380V范围,长期连续运行也不会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像美国的电机额定电压是460V/60HZ,我曾经直接使用所谓的380V/50HZ供电,除了转速有所下降外,一直运行下来也没有产生过问题。

网友F:
5楼说的对,我国的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400伏。正负5% 。不知巴基斯坦的电压为3相415V,是不是
变压器输出电压。如果是那你什么都不用换。

网友G:
问题应该不大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不用换最好了。没遇到过这种事,怕把电器烧了。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变频器铭牌的输入电源电压为380-460,所以认为带了变频器的就不换了。其它的按他的要求准备换了,按各位说来不换也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H:
410v没问题吧

网友E:
你只是需要关注一下转速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一些直接驱动的输出效率。
外单的电控要注意了

网友I:
不用换直接用好了

网友J:
5楼说的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