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急啊等着用个位

网友A:
Pr.117      站号              0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0
Pr.118      通讯速率         96           设定波特率为9600bps
Pr.119   停止位长/数据位长    11           设定停止位2位,数据位7位
Pr.120   奇偶校验有/无        2             设定为偶校验
Pr.121   通讯再试次数       9999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停止
Pr.122    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通讯校验终止
Pr.123     等待时间设定      9999            用通讯数据设定
Pr.124 CR, LF有/无选择       0              选择无CR,LF
对于122号参数一定要设成9999,否则当通讯结束以后且通讯校验互锁时间到时变频器o会产生报警并且停止(E.PUE)。
对于79号参数要设成1,即PU操作模式。
注:以上的参数设置适用于A500、E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B:
    2楼的兄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