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请问高手PLC怎么知道现实中的时间,比如有四盏照明灯从晚上6:00开始,每盏亮一个小时。。用S7-300的编程指令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1.读取系统时间,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方法。
S7-300可以参考:http://sjm213.plcjs.cn/archives/2010/2010427125346.html
2.每盏亮1个小时,可以用计时器来做,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B:
直接调用系统时间做个比较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