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

楼主(2010-11-11):
有一地下深井泵刚换上37KW电机半个月(用变频器的),就报警,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到现场启动变频器,发现电流表指示电流到100个,(平时就在60个左右)赶紧停下。经检测三相阻值平衡,用兆欧表量绝缘下降到1兆欧左右,原来刚下井时测量7兆欧的,怀疑电缆接头有问题,可是为啥刚下井时没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问题呢?搞不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换成防爆电机(94贵点)试试,绝缘下降可能是电机受潮造成的。另,再看看电缆绝缘是否下降,如果下降应做相应处理。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不通。如何才能防止受潮呢

网友B:
电机绝缘受潮了吧

楼主:
今天提井了,发现电缆多出磨损,有的地方进水了。原来电机和泵体连接螺栓断了,只有一个好螺栓的连着。幸亏提井看一下。不然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