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GX simulator6-C的时候,输入文件里自带的序列号,安装就停止不前了

楼主(2010-11-11):
在安装GX simulator6-C的时候,输入文件里自带的序列号,安装就停止不前了,按下一步也没有反应。

网友A:
以前安装过?操作系统精简版的?有没有安装编程软件?序列号正确?操作系统太新?

网友B:
有几种情况
你是装的W7的系统吧?!
第一 软件版本过低,W7不支持
第二 W7开启了保护,无法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