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带Proface)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2010-11-11):
高手指教:三菱PLC报警(带Proface)程序怎么写的,要用到那些指令(Q系列),Proface怎么设置

网友A:
没用过那个屏,不过可以把PLC报警点存到寄存器中,再在屏中显示该寄存器状态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B:
Proface有跑马灯功能,可以触发在屏上滚动显示

楼主:
要怎么写啊,有范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