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令什么意思D518.8

楼主(2010-11-11):
请问各位这个指令什么意思D518.1D518.2D513.8D514.8D515.8D518.6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等着

网友B:
把D518这个16位的数每位表示出来就是D518,0~D518.15

网友C:
D518是1 WORD=16 bit (bit 0~bit 15),D518.8就是D518的bit8.

楼主:
这个指令一般都这么用啊 ,通常都用在哪方面啊,看我们公司老外好像是用来表示cclink的。很郁闷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D158一般用来存储一组数据,不能访问到位。

网友D:
他也不是指令,应该是数据存储区

楼主:
哦 ,谢谢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