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M编程软件

楼主(2010-11-11):
请教哪位师父,我把PLC里的程序更改后,被更改的元件符号是红色,还提示错误,不知道怎么变换过来,小弟刚学,先谢谢了,我用的是9.0版的。

网友A:
说得不详细,可能是你用的PLC型号和软件设置型号不一致,地址显示超出范围吧。传个附件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1楼,问题以解决,是PC型号设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