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FOR指令的梯形图?

楼主(2010-11-12):
谁有三菱FOR指令的梯形图?不知是怎样编程的?我的
QQ.912777477@qq.com
.....谢谢/

网友A:
循环4次
------------------------For 4
要执行的程序
-----------------------NEXT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启动X0不会循环,帮我修改一下。
LDX0 PLS M5
FOR K3
LD M5 SET M2
LD X2 OUT Y0
LD Y0 OUT T1 K50
LD T1 RST M2 OUT Y1
NEXT
END

网友A:
喔,在循环中加定时器基本是找死,除非有不断的去复位看门狗。
你要的循环非常简单,去除For与NEXT指令即可。
好好看书吧,了解一下PLC工作原理,不要死读。
Regards

网友B:
送你一小段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