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RS422(485)插头(座)形状相同,如何才能知--------

楼主(2010-11-12):
RS232和RS422(485)插头(座)形状相同,如何才能知道是那一种接口标准?谢谢

网友A:
根据RS485与RS232的脚位图进行查看。
Regards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B:
脚位、电平不一样,每个厂家做的也有区别!
RS232基本的有5、2、3三条线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要看相关装置的说明书。
凭肉眼能分辨出来的是神!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