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一个梯形图!!!

楼主(2010-11-12):
题目是有3个指示灯在输出端
SB0 、SB1、 SB2 随便按其中一个时亮L0
任意2个亮L1
三个同时按下时亮L2
没有按时,全灭!
我在便编写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网友A:
SUM指令统计位数
ON为1时 点亮L0
ON为2时,点亮L1
On为3时,点亮L2
ON为0 全部熄灭。
百度问答上有人问过,难道LZ和那人是同学?

楼主:
百度有吗?
我么不知道
我是今天刚遇到的
感觉很简单,怎么我编写的时候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呢!

楼主:
LD X0
ANI X1
ANI X2
LD X1
ANI X0
ANI X2
ORB
LDX2
ANI X1
ANI X0
ORB
OUT Y0
LD X0
AND X1
ANI X2
LD X0
AND X2
ANI X1
ORB
LD X1
AND X2
ANI X0
ORB
LD X1
AND X2
ANI X0
ORB
OUT Y1
LD X0
AND X1
AND X2
OUT Y2
END
问题出在最后的时候按了SB1 、SB0、SB2时候L1和L2都是亮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49388]
[attachment=49389]
Good Luck
呵呵!d1=3时L0,L1,L2全亮咯。与楼主的题目不符。

网友D:
4楼只要把M2的常闭辅助触点放在Y0;Y1的输出上就能够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E:
用sum 指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