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计算

楼主(2010-11-12):
注塑机三相22.5kw电机,12.5kw的加热,用16mm2的电线行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要看你的电热管的联接形式了,是三角还是星形

网友C:
够用了,可参考导线截流量估算口诀

网友D:
铝芯都够了

网友E:
以后再问线子的话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芯的。按照1千万,2安培,你的大概60安培,铜线4安培绝对没问题

网友F:
可以,因为只有温度加到才开电机,温度加到后加热断断续续工作,油泵电机也是经常空载,只有锁模和射料时满载。1²铜线可以带1—2KW电机。
學無止境

网友G:
不是国标线的话,最好是用25平方的铜线。

网友H: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I:
这个 够用了 多芯的铜线肯定够 现场是高温不?不是高温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J:
加热的接线方式是什么?建议用大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心里有底多了。

网友K:
可以够用了

网友L:
哈哈够啦。但余量不大啊

网友M:
电热管结成三角形,铝线满载,最好用铜线。

网友N:
还有一个问题,你在什么环境下,是单线,还是电缆,电缆的散热量,不太好,

网友O:
好用多,你放心只要线经达到!

网友P:
用25平方的,16的小了,会发热的
工控组态

网友Q:
足够用了!

网友R:
你的大概60安培,铜线4安培绝对没问题,还有这样的高手,晕

网友S:
用铜线,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