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在下载时提示“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

楼主(2010-11-12):
pro-face在下载时提示“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始作俑者在傳程序時沒有勾選上載信息,所以你沒法上載到電腦

网友B:
有原程序的话,把原程序灌进去,记得勾选"上传信息",以后就可以读了。我上次也遇到过了。

楼主:
没原程序了,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B:
目前触摸屏里面的程序应该读不了,最好的办法,结合PLC程序,自己重新编一个,传进去咯,以后假如屏坏了,直接就有程序拷进去,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