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写入PLC定时器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请教各位师兄,我在维纶触摸屏上做了一个数值输入与显示元件,想通过触摸屏改变定时器的值,但PLC内部是以毫秒为单位,而我想用触摸屏改变的是以秒为单位的数值,而且触摸屏上元件的后面还附有单位(秒)!不知怎么做程序才能让例如屏上输入数值5,然后PLC里定时器的数值变为50!
广交四海朋友

网友A:
用数值运算指令啊,

网友B:
触摸屏相应的地址通道*10,不就行了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触摸屏上的数值做1位小数点。

网友D:
需要在PLC程序里做×10的运算,或加在屏上加小数点。

网友E:
将你输入的值在PLC内部*10(比如定时器是100毫秒)输入数据寄存器,再以寄存器的值作为定时器的值不就行了

网友F:
组态软件数值格式设置里不是个iyoudema

楼主:
如果我在PLC程序里把相应的通道x10那指令前应该加一个开关量吧 不然数值不就没个扫描周期都在X10呢 那应该加扫描开关量呢!
广交四海朋友

网友G(2011-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