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关于光耦

楼主(2010-11-13):
请教: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输出端有个光耦型号是P181BL可以用那个型号光耦替代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回答是可以的。
到GOOGLE.COM上找到相关光藕的参数,比较后更换。原则上像电压值;电流值可以高选择一些使用。

楼主:
请教p181可以代替p181BL吗?

楼主:
有那位高手知道的给个解答

网友B:
从ALLDATASHEET网站上查找P181BL的资料,然后按照资料上的技术参数在RS产品目录上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替代品了。

网友C(2011-03-06):
利瑪電子AVAGO(安华高)授权光耦代理 QQ:810654678 罗先生137-1457-2551
HCPL-316J、HCPL-3120、HCPL-T250V、HCPL-7800、HCPL-332J、HCPL-2611V等

网友D: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