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0FC,06,0DA,0f2,66,0b6,0be,0E0'           ;这里为什么DB后面的字要加''''''呢,不加''''就不能通过编译是什么
tab2:        DB '0FE,0FD,0FB,0F7,0EF,0DF,0BF,7F'           ;可是加了'''''以后为什么编译通过了可是却显示不正常呢,

;;;;;;;;;;;;;;

;;;;;;;;;;;;;;;;;;
ORG 00H
AJMP MAIN
mov p0,#000h
mov p2,#0ffh
MAIN:
            MOV DPTR,#TAB1
            mov a,#1
            MOVC A,@A+DPTR
            mov p0,a                         ;选中第一位,显示第一位数字0FC
            CLR P2.0
            LCALL TIM10MS
            mov p0,#000h
            setb p2.0
            MOV DPTR,#TAB2
            mov a,#2
            MOVC A,@A+DPTR
            MOV P0,A                        ;选中第二位,显示第二位数字06
            CLR P2.1
            LCALL TIM10MS
            mov p0,#000h
            setb p2.1
            LJMP MAIN

tab1:        DB '0FC,06,0DA,0f2,66,0b6,0be,0E0'           ;这里为什么DB后面的字要加''''''呢,不加''''就不能通过编译是什么
tab2:        DB '0FE,0FD,0FB,0F7,0EF,0DF,0BF,7F'           ;可是加了'''''以后为什么编译通过了可是却显示不正常呢,
TIM10MS:MOV R3,#5
    D1:    MOV R2,#50
    DJNZ R2,$
    DJNZ R3,D1
    RET
    END

网友A:
单片机的一种程序。楼主你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B:
单片机语言编程很多都是那样的,每种语言都有它规定的写法,具体为何那样表达,我也不清楚

网友C:
你不是知道吗?你用的是十六进制的表示方式,当首位为字母的时候要加0,

网友D:
你最后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应该在结尾加H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否则有可能程序不认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会出错.现在知道了,原来定的时候都只能写16进制的数.而十六进制的数,前面要加0后面要加H...看来我真是笨呀.今天在搞一个AT89C52,不知道两个AT89C52怎么通迅的,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E:
貌似是汇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