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台达4848R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0-11-13):
各位大侠
台达温控表通讯口是485的,采用台达通讯转换器232-485连接到PLC的232接口,此时三菱如何与温控表通讯啊 ?
三菱PLC应该采用哪种指令与之通讯,读取数值。

网友A:
我好像通过台达与台达4848R温控表通讯。需要可以联系我。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B:
我现在是用台达的温控模块的,直接用485通信模块就可以,用市面上的232-485的很多都不行,三菱的232模块是要有握手信号才能够通信,市面上的很多都没有的,要另外配三菱的232-485转换接口才行.
至于程序的,把几个通信参数都设为相同,在PLC上读写指令就可以.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 楼主2能不能够关于程序说清点啊 ? 我用了RS指令,但是好像不行啊? 另外温控仪通讯站号程序里怎么设定啊?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