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能成

楼主(2010-11-13):
一.1个编码器控制两个PLC(如图)这样接线能成吗?。
2:.编码器和PLC1是现在使用机器原有的, PLC1是个不知什么牌子的PLC(输出DC12V供给编码器的)
3 :PLC2是现在计划增加的用三菱FX1S的PLC(三菱PLC提供的是DC24V)

网友A:
有谁知道这样可以不,我有点晕

网友B:
理论上可行。
主要看两PLC输入回路电流之和是否在编码器承受电流范围之内。

网友C:
要实际试验一下,有这样用的

网友D:
好像不能驱动plc2的两个输入点吧,fx1s的技术数据是DC21.6V-26.4V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E:
用光偶隔离分开~~~

网友F:
不知道呢,呵呵,你试试,结果告诉我们啊

网友G:
加四个IN4148二极管隔离一下看看行不行
學無止境

网友H:
加高速光耦

网友I:
不能这样接,编码器功率会不够。
这样接线能成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