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输出控制中,上升沿 的输出用ALTP还是ALT?

楼主(2010-11-13):
交替输出控制中,上升沿 的输出用ALTP还是ALT?

网友A:
一般使用边沿指令,如果触点带有边沿,那么输出就是用ALT,否则使用ALTP。
当然,如果您个人喜欢看触点的颤抖输出,可以永远使用ALT指令。
Regards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喜欢看触点的颤抖输出"是啥意思啊???

网友B:
用ALT指令

网友C:
ALT指令好!

网友D:
脉冲执行指令是针对输入条件而言的,如ALTP是指输入条件由OFF变ON或由ON变OFF时,只输出一次。

网友E:
当然用ALT了,再用ALTP没什么意义

网友F:
用ALT 就可以了。 试试就知道了,几秒的事情

楼主(2011-03-20):
我用的是ALTp

网友G:
ALTP已经是上升沿了,再写一个没有意义,写上也行,随便了。
饿米豆腐

网友H:
二楼说得很清楚了,前面输入带沿边触发用ALT,不带用ALTP。

网友I(2011-05-12):
2楼说的好

网友J:
个人觉得前面用LD的话,后面就应该用ALTP了。前面如果用了LDP的话。后面再用ALTP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