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能用在频繁启停的电路中吗?

楼主(2010-11-13):
比如我现在要用的电机是380V的,工作过程是要这个电机运行2秒停2秒,这样可以直接让接触器控制电机吗?

楼主:
如果不行,该如何实行这个控制呢

网友A:
普通电机好像起停太频繁了,会发热严重

网友B:
用直流电机,或液压马达

网友C:
普通电机也是可以的,接触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D:
频繁了点,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E:
关键他的功率有多大
400W的

网友E:
还是用其他代替为好

网友F:
普通电机不太适合,接触器直接控制也不合适

网友G:
一般可以的

网友H:
不太合适

网友I:
有这种要求控制吗?

网友J:
用无触点接触器可以的啊?有一家生产的这产品挺好的,频繁动作没事,散热好。我给你一个他们公司的网站 (
www.tianyikj.com.cn
)你去哪看看吧,,我用他们接触器挺好的,他们质保一年

网友K:
最好是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L: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M:
问题不是太大,接触器稍微选大一点,什么设备要2秒一次?

网友N:
小功率,ok

网友O:
对普通电机,有点太频繁了

网友P:
变频器是你理想的选择
诚心诚意

网友Q:
用变频器吧,省事

网友M:
用是没什么问题,时间久了,电机和接触器会坏的。

网友R:
马达多大功率

网友S:
用接触器控制故障率很高!2秒一起一停,电机启停都有惯性,变频也不能达到要求!要不了多久变频器就自动保护!理想方案是:电机一直转,外面加装一个电磁离合器!
下载积分:+1(ldq_yang) 热心助人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T:
估计电机也会受不了

网友U:
可是可以,是否太频繁了!

网友V:
用接触器很快就没用了~~用变频器试试,

网友W:
400W的 这么小 不要紧 你接触器选好点的 没什么事

网友X:
接触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Y:
用无触点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Z: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A:
可以使用电磁离合器呀

网友AB:
伪命题吧

网友AC:
400W就别用接触器了,有固态继电器

网友AD:
我这是750w的 用变频器控制 把加减速时间设的比较短 用的还不错 不过是随机的 最高动作频率比他还高

网友AE:
用时可以用,不怕麻烦的话

网友AF:
可用,但寿命不长

网友AG:
应该可以

网友AH:
放心使用,完全没有问题。选择时往大一个档次选。

网友B:
交流电机2秒起停1次,不是你选择什么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的问题。是电机本身受不了。交流电机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不适应频繁启动。

网友AI:
最好用硅,

网友AJ:
先开接触器用接触器的常开点启动变频器

网友AK:
用直流接触器是可以的

网友AL:
这么小的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AM:
启停太频繁,用可控硅吧

网友AN:
用变频器

网友AO:
功率不大,应该可以。建议加大接触器电流标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P:
还是来点实际的,用变频器最好
接触器能用在频繁启停的电路中吗?

网友AQ:
频繁启停,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AR:
交流电机很难完成此任务,频繁启动容易发热切2秒,启动不起来

网友AS(2011-02-09):
建议采用其他方法,电磁离合器等,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T:
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U:
可以,用无触点接触器更好

网友AV:
接触器容易坏,不太合适!

网友AW(2011-03-24):
用气动马达,用电磁阀控制马达

网友AX:
不行,这样的启停太频繁了!!

网友AY:
不好可以用ssr代替
接触器能用在频繁启停的电路中吗?

网友AZ:
固态继电器,普通电机加变频控制。

网友BA:
我是做自动化包装与输送设备的,你可以用PLC驱动中间继电器,然后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直流接触器,此种做法在包装行业应用非常广泛,而且稳定,动作频率可达1.2秒一个通断周期。切记一定用直流中间继电器和直流接触器!

网友BB:
可能手接触器,但也要看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BC(2011-07-21):
建议换变频器控制,还会省电 一举两得!

网友BD:
不可以的,

网友BE(2011-09-23):
可以的,我有一台小型空压机就是18.5KW的,开6分钟,停一分钟用一年了

网友BF:
可以,没问题,接触器容量先大一级。

网友BG:
加一个离合或者用别的方法吧,电机不适合那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