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ES2系列PLC中PLSY指令不支持?

楼主(2010-11-13):
台达ES2系列PLC不支持PLSY?用什么指令可以替换?不需要输出脉冲量,由扭矩传感器的值来控制输出频率和伺服电机选转方向,PLSV可否代替?求高人指点。PLC是晶体管输出型,编写指令时提示指令编写错误或指令不支持,但PLSV可以编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高频脉冲输出啊?那你的PLC支不支持啊?这点很重要,不是每一种都支持
支持的

网友B:
不是不支持,PLC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才支持脉冲指令。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就是在编写PLSY指令时提示指令编写错误或指令不支持

网友C:
应当是楼上所说吧,我见ES2手册中,有PLSY指令。

网友D:
用过,都是用EH系列的!同楼上观点!

网友E:
台达EH系列专发脉冲用的

网友F:
ES带脉冲,不好用,会出错。

网友G:
台达eh可以

网友H:
台达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