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13):
请教各位大师: 一台OMRON公司30点的PLC.外接一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型号是CPM1A-MAD01-NL(2入/1出)
接一(0-20MA)模拟量。来控制电机。同时我想用模块的一路输出接一电流表来显示这个模拟量。不知行不行。请
大师们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不过你要知道其最大电流也只不过是20MA,你的表要用什么样的自己知道的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