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132KW频繁跳闸故障

楼主(2010-11-13):
直流电机132KW频繁跳闸,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这原因就多去了。

网友B:
检查电机各接线端子电刷

网友C:
检查负载是否正常,转子转动是否灵活,以及负载是否老化现象,打开碳刷盖起动电机,看碳刷与转子之间火花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重点电机的转子和定子

网友D:
是启动时跳闸,还是运行中跳闸。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我尽量把故障详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