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错误3301怎么解?

楼主(2010-11-13):
PLC的CPU与定位模块的error等都闪烁,CPU的RUN灯不亮,PLC诊断错误代码:3301
不知道该怎么解

楼主:
帮忙啊!要怎么处理,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根据提示看你参数设置中有何错误!

网友B(2011-10-30):
你把相关参数设置为默认试试,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