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132KW频繁跳闸故障代码 MISSING PULSE

楼主(2010-11-13):
直流电机132KW频繁跳闸时间几十秒至几分钟不定,故障代码多为 MISSING PULSE ,有时显示 OVER I TRIP ,控制器是550 DRIVES ,电动机各部位检查正常。

网友A:
是590控制器吗?此跳闸故障是“脉冲丢失”可用示波器观察波头,运行时有脉冲丢失情况下就会发生过流报警跳闸。一般是触发部分故障,可控硅不良也会发生。

楼主:
多谢楼主,查系控制器故障,已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