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F940GOT与FX1NPLC连接时出现Time out的错误?

楼主(2010-11-14):
为什么F940GOT与FX1NPLC连接时在测试模式--通讯检测里COM1端出现Time out的错误?
触摸屏是三菱F940GOT-LWD-C,PLC是三菱FX1N-24MR-001
触摸屏程序用SWOPC-FXDU/WIN-C编写,PLC程序用SWOPC-FXGP/WIN-C编写
小弟刚入门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没碰到过,如果程序没问题,就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B:
你可以用其它的端口连接再试一下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否要在PLC程序里写通讯程序?

楼主:
FX1N-24MR-001PLC与F940GOT触摸屏要设主从机关系吗?怎么设置?

网友C:
不用写什么通讯程序,更不用设什么主从关系,用电缆直接插上就行了。端口要是没有错那就是线有问题。

网友D:
COM1是RS232的接口,线缆怎么接的?

网友E:
Time out应该是通讯超时吧
常见有三种可能:
1,通讯电缆不对,这个最常见
2,PLC编程口损坏,这个次常见
3,触摸屏通讯口损坏,这个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