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安装GX developer 后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11-14):
小弟正常安装GX developer 8.0后不能正常使用
一开启软件后就显示system start-up failed.please restart windows. 确定后进入软件 有时候就显示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当点新建时,就出现MELSOFT程序错误,请重新启动。郁闷啊 还望各位大哥大姐指导下 如何解决
根据各位大哥的教导 现在放在C盘后可以使用 但是那个模拟软件装上后又无法使用 启动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 我装的是XP原版系统

网友A:
删了再装下吧,还有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建议重装 装在c盘 试试看
呵呵 放在C盘行了 不过郁闷中

网友C:
改注册表就可以了
这位大哥 怎么弄啊 现在装在C盘就可以了 以前装在别的都可以的 发现现在怪怪的

网友D:
注册表里删了

网友E:
我用精简版系统,装在c盘也岀现与楼主一样现象,到现在还不知如何解决,楼上两位同仁注册表如何改?

网友F:
把注册表删了,记得安装的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名
學無止境

楼主:
删了后现在放在非系统盘都可以了 不过就是仿真软件启动不了 郁闷 暂时不用弄注册表 注册表打开后找到SOFEWARE找到GX DEVELOPER 删了 重新安装就应该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