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如何检测输出点那?

楼主(2010-11-14):
在空载的情况下,如何检测PLC输出点有没有坏点那?谢谢!!!

网友A:
是哪种电气的输出点,说清楚嘛,如果是plc用万用表测com与该点的通断。

网友B:
用万用表,1L的方法可行的

楼主:
那输入怎么办?没有输入信号,输出接点能导通吗?

网友C:
那你就接好线,第一点的输出给第二点的输入,以此类推,编写一个程序来测试,然后给第一点一个ON信号看看输入输出是否都有也可以啊。

网友D:
可以在编程软件中强制输出,另外可用万用表测量COM和输出点之间的值,有输出为导通,无输出为不道通。

网友E:
在软件上面可以强制输出呀

网友F:
手动模拟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