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高手

楼主(2010-11-14):
附件里面这个程序在驱动步进马达的时候,PLC只发出几百个脉冲就停止了?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信捷与三菱几乎一样,在三菱里面这样的程序的可以的,在信捷里面怎么就不行了呢?郁闷中,
请信捷搞是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一个主程序双脉冲输出了,多个脉冲的话用(流程)做。。

楼主:
谢谢一楼的兄弟,问题已经搞定了
没想到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B: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事,我也是菜鸟- 。信捷手册上有说明的,有很多小问题都在第6张的结尾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
指令重复使用造成的

网友C:
指令重复的话在三菱中也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