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1S-14MR-001的输出端子可不可以直接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0-11-14):
求教FX1S-14MR-001的输出端子可不可以直接控制4V310-10的电磁阀?

楼主:
电磁阀的视在功率为5.6VA

网友A:
坛子里有许多关于PLC是否能带设备的贴子,楼主要学会会搜索,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饿米豆腐

网友B:
2楼的建议是对的,PLC直接带电磁阀也可以,但会对PLC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
应该加中间继电器以延长PLC使用寿命

网友D:
那肯定要加个继电器了

网友E:
理论上是不好,但为了成本和线路简单点,实际是好多人是这样控制的,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F:
要看是多大的开关频率,不频繁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看是多大的开关频率,不频繁的话是可以的
这位朋友正解!

网友H:
理论是可以的但为了减少PLC的故障率应该用继电器过度

网友I:
不是频繁动作的气动电磁阀可以加
不过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转换下

网友J:
可以直接连没问题,我们都直接带接触器每小时300次呢,用了几年,没事

网友K:
用继电器吧

网友L:
我用过好几年了,没有问题!
那种大功率的线圈就不能用了,

网友M:
看启动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N:
只要不超过2A电流的可以,可以这样想电磁阀线圈和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一样

网友O:
最好加中继过度一下.这样对plc有好处

网友P:
小阀而已 没问题

网友Q:
楼上所有的,进行总结,其他不要听
可以
可以
还是可以
小小电磁阀,绝对可以,出了问题找我
中间继电器也要2-3W,电磁阀就多了一点点,转化干嘛,扯
基本触电1A,不要超过2A,所以总结
绝对可以
用几年都不会有问题
电磁阀,你又不是当做伺服的高速来使用,几秒一次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R:
电磁阀工作不频繁的话是没问题的,但电流不能超过2A

网友S:
PLC输出端子易损坏,最好加中继过渡

网友T:
道理上可以,但是电磁铁功率必须小于PLC输出点的视在功率。一般用中间继电器比较好,因为实际使用下来直接接到PLC上输出点继电器的寿命不会很长。

网友U:
容易损坏PC输出点哦

网友V:
最好回中间继电器

网友W:
轻轻地问一句,那么接触器能否直接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