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我厂现在出现卷挠变频老坏,特别是喂入轮。比如说,现在在正常开机,突然间喂入轮停下,变频就坏了。还有时,正常停机后,再开也开不了。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变频器过载吗

网友B:
控制线路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C:
引用楼主jinyonghui于2010-11-14 11:03发表的 卷挠变频经常坏 :
我厂现在出现卷挠变频老坏,特别是喂入轮。比如说,现在在正常开机,突然间喂入轮停下,变频就坏了。还有时,正常停机后,再开也开不了。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能仔细描述下用在什么设备上,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故障时代码是什么,控制实现方式等。那样大家才好分析嘛!

网友D:
说详细点

网友E:
首先确认电机没问题,然后看机械负荷有没问题,然后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线路是否破皮,漏电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F:
说说变频器什么坏,是主回路坏,还是控制部分,如果主回路坏,检查输入电压是不是超高,马达部分有没有问题。控制部分坏检查控制线路上有没有外部电压加到变频器上。一般变频器有自我保护功能,不容易坏的。故障说仔细有点。

网友G:
不是你变频器垃圾,就是变频器报OU
还是把变频器坏了的现象说说,好解决
jxh668

网友H:
没说明白

网友I:
主变频器应和卷绕变频器通讯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