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问题急。。。。。。

楼主(2010-11-14):
我用的是松下FP0 C16T的PLC密码忘记了。可是用解密软件解密总是报PLC无正常应答,请检查通信电缆。我都换了3根电缆,用了好几个解密软件可还是报错。有没有懂松下的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我用的是USB到PLC的编程电缆。先谢谢了。但愿能有高手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是通信端口设置不对吧?

网友B:
应该是端口不对,应用COM1

楼主:
谢谢,我用的就是COM1端口。我用的USB转换的电缆,是不是的用带串口的电脑。

网友C:
usb的电缆不稳定,我用自制的串口电缆一试就通。

楼主:
谢谢4楼的提醒应该是我的USB的电缆不稳定吧。我也自制一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