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软件模拟运行PLC怎么连接不上

楼主(2010-11-14):
现有一台FX1N的PLC ,但是没有触摸屏,今天用了昆仑,威论和海泰克软件模拟在线运行就是连接不上PLC ,PLC 怎么都没有输出,请高手指点下怎么搞,我将PLC的COM口和触摸屏软件的COM口都改成一样了就是不行

网友A:
你傻呀.三菱的PLC当然用三菱软件模拟.怎么能用昆仑,威论和海泰克软件呢!

网友B:
威论的可以的,我经常那样搞,你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C:
绝对 没有问题啊 可以模拟监控PLC的 连线模拟 通讯 不要设置 用默认的 就可以了

楼主:
1楼的朋友你还没明白,我现在是没有屏,用屏来模拟连接1N的PLC运行啊,我前几天有台台达的PLC用威论的软件都可以在线模拟

楼主:
威论一在线运行就显示没有联机PLC,我前几天开始用台达的也那样,后来我就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将台达联机电脑那里那个端口改成和威论上一个端口就好了,但是这次用三菱怎么搞都不行啊,请问2楼3楼的朋友还有哪里设置没有啊?

网友D:
应该可以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F:
找个手册细看

网友G(2010-12-17):
你看看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中端口 COM的设置

网友H:
直接仿真就可以

网友I:
你的设置有问题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