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怎样

楼主(2010-11-14):
用北京昆仑通泰屏的朋友多吗,大家觉得怎样啊

网友A:
还可以 海泰克屏 性价比也不错 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款型号的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B:
昆仑的还可以 那其实就是一台小电脑 编辑程序可能复杂一些 但功能比普通触摸屏强大太多
而且价格也便宜

楼主:
那朋友用过的话觉得质量怎样啊

网友C:
质量一般话,软件里面的错误需要自己去改正。刚开始使用价格便宜,
而且如果被占领了你的主要使用设备后,要接受价格提升垄断的结果。

网友D:
挺好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