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好奇怪

楼主(2010-11-14):
温控表如果输出是4-20ma的,那怎么知道是不是有4-20ma呢,??
是不是并联个已知电阻然后再测电压啊?
好奇怪,按理说并联的电阻越大电压也就越大??、
不并电阻也能测到电压不?
怎么才能输出电流呢?

网友A:
U=IR,并联一个500欧的电阻,满程电压就是10V。

网友B:
串个几百欧的电阻量电流 老师

网友C:
250欧的电阻对应1到5V

网友D:
有的仪表上就有测量端子!!

网友E:
直接用万用表的200MA直流电流档测量4—20MA输出端子,表是电流输出的,内部有限流电阻不会烧的,我一直用这个方法测试的
學無止境

网友F:
直接把万用表串联在仪表和负载之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万用表串联在仪表和负载之间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最简单

网友H:
串个电流表(mA级)即可

网友I:
已知电流条件不能确定所知电压,需知温控阻所承受负载功率简称温控器内阻。一般温控器内阻是500欧,并一个电阻满负载测电压应是10伏。

网友J:
把万用表窜在表与负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