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小实验,X0接编码器输入计算出车速,200以下, x1接张数计数电眼,张数能计到10万左右,通过RS232通讯传至单片机制作的七断数码管的显示屏上,
闭门造车,附程序,
问题一,MOV C200 D200       是将第16位传至D200 高16位传至D201 吗?
问题二:ASC D201 D300 K4   在编程软件上K4怎么打不上?
问题三:给单片机传数据时我先传高16位还是低16位?
问题四:D8120我设置为H0481,  正常与单片机通讯应设置多少?
问题五:我只发射信号,不回收数据,是不是就不用编接收程序了?
问题六:整体复位我编的对吗?
问题七:定时发送设置时间多少呢?
附件: 通讯RS232.rar (13 K) 下载次数:20

楼主:
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程序先不看,单看你提的这几个问题。问题1:是将C200里的数据传送到D200里保存,至于高位和低位之说那就得看你程序里用的寄存器和指令了。问题2:ASC是是ASCII码转换指令,根本就没有K4这一说(K4)不用输入。详细请看编程手册267页。问题3:至于先传高16还是低16(这个高低16之说我就没有听说过)。问题4,:这个就得看单片机的通讯协议了。问题5:只发送不接收,那接收设成K0就行了。解释的太差你将就点看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下边俩问题请别人帮忙。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小程序哪有不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