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伺服二步进(普通马达)控制请教

楼主(2010-11-14):
动作说明:
这是个关于冲型机的动作说明,上面的为工件,中间位磨具的下模,下面的板为收料盘。
动作:::
从来料位置抓取工件到工作位置,每工作一次工件朝前移动固定距离,收料盘也超前移动固定位置,工件前进4---6次后工作完成,
然后工件退回到第一次工作的位置朝左移动,然后再前进同样的次数,下面的收料盘每工作一次朝前移动固定距离。
另外还有两个步进(或者普通马达)的工作是工件和收料盘的堆叠处理。。。
请教下这样的机器应该选怎样配置
动作说明1
动作说明2

网友A:
很简单,如用步进 选一款plc+扩展模块需要3高速脉冲输出,晶体管100~100khz,2路10k脉冲(也可用100~200k),I/o点自己根据原点,极限和其他逻辑控制算好就可以了,伺服功率和转动惯量需要根据你的机构和运行效率综合考虑即可,如用变频方式就多了,I/O控制,模拟量,通讯都可,加一个合适的触摸屏就好了,同时考虑你的定位精度选择伺服和机构组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