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串口

楼主(2010-11-14):
谁有USB转232串口的驱动,帮忙发个给我, 我有一条USB转232的线找了个驱动安装了下不知道怎么用不了,串口都设置好了,就是通讯不上,怀疑驱动有问题,原来线的驱动搞丢了,所以才请各位帮忙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么样的?我有个驱动,能驱动USB-SC09(USB TO RS422 ADAPTER FOR MIELSEC-PLC FX&A)
用FXGP-WIN-C编程软件,选好端口能有于三菱FX1N-24MR-001.

网友A:
USB转232串口的驱动也有,我是用在触摸屏下载的 下载线型号是USB-CIF31(USB TO RS232 CONVERSION)

网友B:
USB转232也分型号的,上网应该有的搜下看,没有找我留下邮箱

网友C:
本站找下,我有见过有个万能的,我试过两条不同牌子的线,都能用。

网友D:
USB转232有很多种,不同厂家的驱动装上可能不好使呵

网友E:
只用过ftdi和silicon芯片的,找对芯片的驱动就ok了

网友E:
市面常见的USB转RS232一般是ftdi的,其次是silicon的,找找这两品牌芯片 的万能驱动吧

网友F:
什么牌子的不好找吗

网友B:
主要好像是2303和hl304两种吧?再找找看。我这里有个2303的

网友G:
USB转232 的驱动不通用的,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