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某公司石材抛光机使用三菱PLC 型号FX2N-80MR-001时,抛光机动作正常。现需要改为使用三菱PLC 型号FX3U-80MR-ES/A。按三菱产品要求对程序进行转换,PLC程序从FX2N转换为FX3U后,抛光机出现机械动作位置不准确的现象,磨机头1、2、3升降动作变慢.

动作原理:抛光机有磨机头1,2,3,分别由三个电机M1,M2,M3驱动。被抛光石材由电机控制输送带传送,从矩阵输入口进入,通过矩阵输入传感器获得石材的长度与宽度。
当石材头部移动到磨机头1处于位置1时,磨机头1下降;当石材头部移到磨机头2处于位置2时,磨机头2下降;当石材头部移动到磨机头3处于位置3时,磨机头3下降。
当石材尾部移过了磨机头1位置时,磨机头1上升;当石材尾部移过了磨机头2位置时,磨机头2上升; 当石材尾部移过了磨机头3位置时,磨机头3上升。

故障现象:当石材头部移动到相应磨机头位置时,相应磨机头下降动作变慢。当石材尾部移过了相应磨机头位置时,相应磨机头却没有及时上升。且每一个磨机头动作无规律。

有无高手遇到此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补充下:
程序与数据我都对过了.都一样的.程序在FX2N上运行是正常的.在FX3U上运行就出现以上故障.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FX3U扫描程序的时间和FX2N不一样  导致以前微调了的一些时间关系不能和工艺流程匹配

为了省方便,还是继续先用FX2N吧。有空再慢慢上3U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FX3U扫描程序的时间和FX2N不一样  导致以前微调了的一些时间关系不能和工艺流程匹配

为了省方便,还是继续先用FX2N吧。有空再慢慢上3U调整。

版主,能帮我分析下程序吗?你的QQ是多少?我们这设备必须要用到FX3U.费用面谈.

网友B:
你那些磨头升降是用气压的还是用丝杆?FX3U的扫描速度比2N的快的多,如果你怕扫描时间出问题,可以固定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