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流量进水怎么写

楼主(2010-11-15):
本人现在用一流量计控制进水,流量计口径有80mm和100mm,80mm口径单位是2.0874升/脉冲,100mm口径单位是3.097升/脉冲,现在用触摸屏可以设定进多少升水,我的想法是在触摸屏上面做一个单位设置,就是说程序不变,就是用不同大小的流量计的时候改一改口径值就可以了,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整数计算,所以不会写这个程序,朋友们帮忙写下啊?

网友A:
不太明白啥意思。

网友B:
你可以在程序中做二个不同的流量计算到屏上进行选择切换。

楼主:
就是用PLC 控制流量计来达到所需的进水量啊,流量计是输出脉冲信号的,流量计的单位就是2.0874升/脉冲,准备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来接受流量计的脉冲数从而计算出水量啊,就是因为太多小数点不会算啊

网友C:
用浮点指令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浮点运算就可以了 我也在写一个流量计的程序,我用的是6mm口径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浮点指令?

网友F:
流量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啊? 与口径的关系

网友G:
浮点计算,触摸屏设置也是浮点数

网友H:
这个好办,你用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控制两种口径流量计的运算公式就行了,屏上弄一个切换开关控制内部辅助继电器,有文字覆盖切换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I:
学习了,学习了。
流量进水怎么写
http://ymmfa.com

网友J:
流量计是用脉冲输入的吗?还以为只有模拟量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