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GP2500通过网线通讯设置

楼主(2010-11-15):
屏是GP2500-sc41-24V,IP地址设的192.168.0.2,子网掩码255.255.255.0,端口8000,
PC手动设的IP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
普通网线和交叉网线都试过,还是Ping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在软件里边设定IP地址的吗??

网友B:
GP-ProPB3 C-Package軟體中的傳輸設置選擇乙太網,IP地址輸入你的人機硬體中設置的IP地址,然後就可以通訊了

网友C:
检查一下GP中设置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