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请教各位大师,松下的高速计数器编号是多少啊?还是随便哪个编号都可以当高速计数器?它好像没有和三菱一样的指定的对应的高速计数输入,手册上也查不到,那位大哥知道的话指点一下呀?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引用楼主m046于2010-11-15 11:30发表的 松下FPX的高速计数器编号是多少啊? :
请教各位大师,松下的高速计数器编号是多少啊?还是随便哪个编号都可以当高速计数器?它好像没有和三菱一样的指定的对应的高速计数输入,手册上也查不到,那位大哥知道的话指点一下呀?

你用FPX主机上的高速计数吗?
主机 X0    CH0    过程值DT90300、DT90301
          X1    CH1    过程值DT90304、DT90305
          --        ---
          X7    CH7    过程值DT90328、DT90329

仔细看看FPX的使用手册中的高速计数部分,写的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FPX主机上的高速计数吗?
主机 X0    CH0    过程值DT90300、DT90301
          X1    CH1    过程值DT90304、DT90305

谢谢兄弟,我是用本体上的高速计数,我想知道它的高速计数的编号是多少?像三菱的就是从c250开始的几个,松下没有指定的吗?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上面已经写了啊
单相计数输入X0  计数在DT90300、DT90301啊

网友B:
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