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关于饲服定位

楼主(2010-11-15):
各位前辈 (大虾)
我想用饲服电机做主轴 要让它一直不停的转动 要求停止的时候与原来位置相差45度
请问这怎么实现 ! 谢谢!
三凌FX-1N发脉冲控制! 能不能实现!
那我可不可以我先把它的脉冲记下来!
转一圈然后减一圈的脉冲!到停的时候 在走45度的脉冲!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

网友A:
那你就这样编程就是了

楼主:
我问怎么编!!!

网友B:
是每次停下来的时候都相差45°吗
对啊 相对于每一次启动前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多装和个感应器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你要算好一周脉冲是上就行了
那我可不可以我先把它的脉冲记下来!转一圈然后减一圈的脉冲!到停的时候 在走45度的脉冲!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

网友E:
只有个思路,你的主轴上面要设定一个原点位,每次启动前都要回原点才行,然后再发出停止信号时再运行45度所需的脉冲后在停,就是不知你说的一直转会是怎么样的。
热心助人

网友F:
伺服正学呢

网友G:
我的想法参考看看
主轴一直运转须要使用-速度控制
[因為不知主轴须要运转多久,位置如何送]
停的时候 在走45度 -位置控制
[检测原点,切换至位置控制]
三凌FX-1N可能没有速度/位置的指令 硬体也没有CHG点
用位置控制能不能做到一直转?

网友H:
我的看法:一直运转可以采用不设脉冲数量(设为0)即可一直转,停的时候的找主轴上的原点,然后再做定位运转应该就行了。

网友I:
主轴上安装角度编码器怎么样?
三菱的PLC么  用高速计数器读取角度脉冲(45度的) 每次停止保留脉冲到一个地址 并计数清零 这样你不但可以每次启停都为上次的45度运动 并可以时刻 清除现在所处位置 为回零也提供的一定的数据依据。
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样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J:
可以用伺服驱动的分频输出来计量啊

网友K:
那就把程序上传

网友G:
"饲服电机做主轴  要让它一直不停的转动"
位置要多少才是你想要的.
1.位置控制:要有位置及速度.
2.速度控制:只要速度,不需要位置.

网友L:
用速度控制做前半部,当受到停止指令后转去位置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M:
主轴上应该有个编码器,测脉冲数,发每圈脉冲数x45/360.

网友N:
开机时就是给个很大的脉冲数,同时相对位置数清零。停止的时候你根据要听的位置和已经赚的圈数算出该是多少脉冲

网友O:
如果不管中间过程的话,可以一圈一圈的发脉冲,停的时候就等走完当前那一圈后再往前走走1/8圈,这样就不用管初始位置怎么样了。

网友P:
不算复杂呀!算好45度脉冲数就行了,(如果觉得不停转会有很多脉冲个数,可以每转一圈清一次零。)

网友Q:
可以实现,但前提是要有原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只有个思路,你的主轴上面要设定一个原点位,每次启动前都要回原点才行,然后再发出停止信号时再运行45度所需的脉冲后在停,就是不知你说的一直转会是怎么样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我的看法:一直运转可以采用不设脉冲数量(设为0)即可一直转,停的时候的找主轴上的原点,然后再做定位运转应该就行了。
我觉得这方法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T:
计算一下转45度需要多少个脉冲,每次停止时都加上这么多脉冲量

网友U:
你要死的,,,谁救得你!! 哈哈,,,,,,,,,,,,,,,,,,,,,,,,,,,,,,,,,其实你只要规定一个原点就行了,,,可以在主轴上连接一个绝对型编码器,,那你走到哪里都能识别,,,,别说45度,,就是41.55度也能识别了,

网友V:
有一点就是必须要先搞好轴转一圈是多少个脉冲?脉冲越多精度也就响应越高。主轴一直运转是要转多久?看起来像是一把刀头什么的一样。最好给大家搞一个机械示意图。方便大家理解和做嘛。

网友V:
绝对编码器是不适合这个场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