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0-11-15):
我刚学三菱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箭头所指之处 谢谢

网友A:
U4 应该是基板上的第5个模块 从U0数起的
把这个模块的G13软件元件时的数值传送到D1142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FROM K5 K1006 D1142 K1 ],读取插槽号5上面模块缓冲存储器K1006中的数据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