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1-15):
FX2N-48MR通过FX2N-232-BD与计算机联网的硬件连接及软件设置。FX2N-48MR面板指示灯的名称与具体含义。

网友A:
面板上有 电源灯 RUN运行灯 还有报错指示灯 看FX2N的硬件手册有讲
http://down.ymmfa.com/?id=32

网友B:
楼主可以下载个硬件手册看看呀。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