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我在主控指令里面 加了一个步进阶梯指令,  可当我用区间复位所有步进指令时, 只能复位输出点,步进指令不能被复位是怎么回事
    多多指教

网友A:
我没有这样用过;是说用区间复位状态器S,S没有被复位吗?
是的  用区间复位状态器S
其实我主要是想问下 一个程序里面用2个或2个以上主控指令时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刚刚我把控制步进指令的主控指令去掉之后  就可以复状态器位S了,如果我想用主控指令控制步进指令 那么这个主控指令又该如何使用  多多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