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问一下三菱F940工程上载时为什么编程软件会死,并自动退出

楼主(2010-11-15):
请请问一下三菱F940工程上载时为什么编程软件会死,并自动退出,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用GT Designer 2试试看,或者用别的电脑看一下,电脑系统问题也会出现让你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是用的这个软件呀
不是电脑死,而是软件本身全部暗灰下去,一有操作就退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的这个软件呀
不是电脑死,而是软件本身全部暗灰下去,一有操作就退出了
電腦有毒或軟件安裝不全

~~業餘打工仔~~